楼主(2008-04-16):
问题如标题。。。说的简单点就是我每次重新启动软件的时候都要双击I/O驱动器,然后打开我做的地址文件,然后运行,这时数据才能通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些文件自动加载的。。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脑袋大了...原来是PDB名字写错了...呵呵..总算忙过去了..休息一下

网友A(2014-05-15):
您好  请问一下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了,方便的话跟您学习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