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高手!~

楼主(2008-04-16):
有FX2N通过485BD读三菱的A700的电流频率及电压等数据的程序例!最好有中文注释的!shenjiayuan@126.com

网友A:
做过启动、停止的
做这通讯要编写好多步程序,有些繁琐
可以传一个给你看看,不过没有注释

现在的FX3U的有专门的变频器的通讯指令,应用比较简单

网友B:
用FX2N-ROM-1的卡就可以直接读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