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入门

楼主(2008-04-16):
用永宏编程软件怎样输入密码?然后怎样下载程序?

网友A:
您应该是想问怎么样设定程序密码吧?打开永宏Winproladder软件,界面专案目录下有个专案设定,专案设定下有个程序密码,点击即可设定程序密码,另外,在Winproladder软件界面上档案目录下另存专案栏下有个储存到PLC,点击会弹出一个框,点击确定后会出现一个流程框,如果流程中全部打钩上了,就已经把程序下载到PLC里面了。

楼主: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们那个程序我知道密码,但不知怎么输进去,下载那个程序到电脑

网友B:
解决密码问题

网友B:
输入密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