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6):
我单位一台水泵变频器ABB ACS550 55KW,最近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运行时突然从40HZ降到0HZ然后没停顿就又开始加速到40HZ,运行一会儿又降到0HZ然后加速到40HZ,没有故障代码,没有停机,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一直出现还是出现一次再没有出现若一直出现要检查设定参数偶尔出现要检查变频器是不是除尘环境温度是不是太高周围是否电磁干扰

楼主:
偶尔出现一次,大家快想想原因啊,谢谢.现场无灰尘,温度也不高.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是干扰

网友C:
呵呵,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D:
好像没啥意思,这么表述根本不足判断,或者给定有突变,或者参数调节不到位。

网友E:
水泵自然使用恒压控制的了,这样的运行现象毫无疑问是正常的,降到0HZ是因为压力达到了设定值并且短时间没有用水,当压力下降以后,变频器自然会加速运行,40HZ一定使调试时设置的上限频率!!!如果是上下运行比较频繁是因为设置的采样周期太短造成的

网友F:
没有故障代码,没有停机,应该是转速控制信号的问题,检查控制信号接线。如果使用了自动恒压控制,再检查相关回路接线和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G:
把控制的启动/停止信号改为面板控制试一下;

网友H:
参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