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7):
我公司是天津基泰帮做的PLC,用Wcc6。0做的,运行几个月后,流量累积常定在某一值不累积,清零后又正常一段时间。现在累积更是时而停时而走。内调用的ADD-R块输入瞬时流量有变化,输出累积时有时无,当输出累积无时,反馈到输入端累积困定不变。
                                    望高手解惑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西门子的PLC,那么请注意其浮点数使用的一个特例:
就是当涉及一个非常大的数与非常小的数字的计算,会导致不正确的结果。

Step7的计算精度为6位小数:
那意味着   Number1+Number2=Nember1
如果Number1大于Number2的10的6次方时,会导致不正确的结果。

如:10000000+1=10000000

因此,您所述的累计停止应该就属于此种情况。

为了避免出现此情况,用户应该使用DINT数据类型作为累计的系数,然后通过MUL最小单位量来获得最终的值。比如,最小累计量为0.1

那么DINT中存放的是100次累计值,那么将DINT×最小累计量就是最终的值,将该值在Wincc中显示就可以了。

注:运算过程中需要做相应的数据类型转换。

最后,提点您的是:WCC很容易被误解,请您完整输入软件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