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7):
我用的安川∑Ⅱ伺服系统,线路连接、参数设置感觉都没问题,但是电机就是不转,也没报警。反复查找,也找不出问题所在。用的是PLC脉冲控制,PLC有有脉冲输出,可是用UN00C查时没有脉冲,电机也不动,但是伺服器上是RUN显示,请高手指点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用手去转动您的电机主轴,如果能够转动,那么说明没有使能。

CN接头上应该有个控制使能信号。

如果不能转动,检查是否制动信号处于工作状态。

另外,检查参数中是否设置为脉冲位置控制方式,还是设置成脉冲加方向的控制方式,如果是后者,您在用脉冲发送的同时需要指定方向信号。

楼主:
谢谢你,问题已解决.是没有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