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7):
求教兄弟们
     每类中断事件的不同中断事件的特殊寄存器的控制字节?
SIEMENS公司关于中断的有关技术资料?或网址?讨要!

网友A:
S5?S7?

请您正确描述您的需求!

S7-200的特殊继电器在系统手册之附录,S7-300/400以中断组织块来替代,在S7编程手册或者在S7-300/400的系统手册上可以找到。

网友B:
在www.ad.siemes.com下载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