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7):
一台三菱的FR-E500变频器,要求实现3段速度控制:低速、高速、中速,使用外部端子RH、RM、RL、MES,请问各位应该如何接线和设定参数呢?很急,请知道的尽快指导一下。

网友A:
RH、RM、RL用常开触点和SD相接,要哪段运行就让哪个端子接通
STF、STR用常开触点和SD相连,根据正反转选择接通
速度对应参数4、5、6参数,有默认值

楼主:
没有找到SG端子,我将图纸发出,请大家指教。
参数设置Pr7=0.5,Pr8=0.5,Pr73=0,Pr79=3,Pr80=0.25,Pr84=50,Pr180=0,Pr181=1,Pr182=2,Pr183=6,Pr4=50,Pr5=30.Pr6=10.
接通STF和RH、RM、RL任何一个端子电机都不转。

网友A:
要确认操作模式显示"EXT"

网友B:
不是吧,这个也不知道

网友C:
公共端标的是SD;

网友C:
这样接就行了;
另外2根也是一样;

楼主:
多谢,我解决了问题。

网友D(2016-06-04):
面板的电位器可以调速吗,我的为什么不起作用,pt79 的参数试了一边还是不能用

网友E:
一般来说不用模拟量的话,你接2个就够了,因为其他点都没激活的话本身就运行的P2的下限频率。你可以把P2本身当最低速,然后接两个 再调高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面板的电位器可以调速吗,我的为什么不起作用,pt79 的参数试了一边还是不能用
呵呵;PR79设成1或3就行了;
你的面板型号是FR-PA02-01,国内使用的是FR-PA02-02,是不带电位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