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0第四轴取消

楼主(2008-04-17):
请教各位高手M500第四轴的取消方法,谢谢!

网友A:
首先,要备份出程序、参数、刀补、记录刀具型号。(恢复后要手动输入刀具型号,否则“T”码报警)
    打开保护(不是[1001][M])好像是第一页的 fix=1 还有[轴] []页面里的3~4个参数。
没有实际操作单靠记忆想不起来了,已经是我三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用的是C70系统了,你翻书仔细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