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7):
遇到PLC实现两轴联动的数控工作平台的直线插补,仔细查了资料,发现PLC语句不方便实现直线插补,没有办法实现插补算法!
   请教高手给予指导!

网友A:
要看具体的型号;
有的是没有插补功能的;

网友B:
PLC的型号不同有很大的不同象松下FP∑就可以实现插补

网友C:
三菱的小型的FX要两轴插补用20GM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