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7):
各位师傅们,我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用380V变220V的隔离变压器变压后,用整流桥把220V的交流变整成了220V的直流,这时用万用表量直流电为235V,这时我在直流端并了一个200UF的电容,直流电压一下就到了381V,换了更小的电容及更大的电容,都是这个情况,我有点搞不懂了,请问这时怎么回事啊?还有请问如何计算整流后的滤波电容的容量啊,(我配的那个电容是在电子市场问卖电容的老板的)。

网友A:
电压需要在带负载的条件下测量,没有负载电容会提供虚电压。但是你提供的数据好像有点高,你带负载测试看看

网友B:
很正常 没有接负载 电容的电压是峰值电压

楼主:
负载是一个仪表,工作电源为:直流220V,由于没有直流电压,所以我用了一个隔离变压器+整流桥,变成了220V直流,但效果不理想,所以想并一个电容,但并了电容之后,直流电压达到了381V(万用表测量值),由于担心电压过高烧坏仪表,所以我不敢接上仪表啥。请问还有什么方法没有啊?谢谢了!

网友C:
并上电容后电压肯定要升高,好像是并之前的1.4倍

楼主:
哪请问各位师傅:
以我现在的设备,如何能得到直流220V呢,没有电容交流成份太大,不行啊.

网友D:
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取决于电容的电压
一般滤波后空载时电压偏高的

楼主:
哪请问,现在直流是381V,对额定电压为直流220V的仪表有没有影响呢,电压是不是高的太多了啊!

网友E:
是1.4倍你可以用RC派型滤波电路加稳压电路

楼主:
我正在考虑用RC型,先加一个电阻降压,再滤波,

楼主:
我也用电阻先降压,请问用什么材料的电阻,稳定性最好啊,各位师傅,在这里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