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式問題請教..

楼主(2008-04-17):
請問程式中的兩個比較指令是只要大於&0就能繼續嗎??另外在程式中的&0,#9000,#1F40是代表啥意思呢??還有程式的功能是啥呢??

网友A:
首先要小于1F40,然后才是大于0,因此可以认为在这个区间范围内进行数据整定(SCL),而先前的D260-D263是数据整定的范围。

楼主:
那再請問程式中的2026是代表啥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再請問程式中的2026是代表啥意思呢?
2026是CIO2026,依據歐姆龍的程式編輯方略,CIO2000以后是模塊上的地址,也就是說哦。CIO2026是您模塊上的一個通道地址。

楼主:
所以程式就是將2026的值在D260-D263間做數據整定然後輸出到D2026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