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7):
我的要求是:张力传感器检测的信号送到张力控制器,用张力控制器的输出EAP EAN (4-20MA)的模拟信号去控制台达VE系列矢量型变频器(带编码器),能行吗??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可以,你可以找下B系列里尾号W 的机型收放卷用的,价格也比V的便宜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不是收放卷,但性质差不多,我的情况是这样:我的设备是玻璃布上胶的,我们是做线路板的,设备上有玻璃布的储料架,因为一卷玻璃布用完了需要上接下一卷玻璃布,中间需要接头且接头需要时间,但设备是不能停的,所以设备上有储料架,当提前玻璃布快用完的时候,储料架上升提前储存玻璃布,这时进行闸布接头,接头接好后,储料架下降,但下降是需和主车速保持恒张力,因收卷处用的是三菱张力控制器LE-40MTA-E,在储料架上升时是不用的,我想把三菱张力控制器LE-40MTA-E输出的4-20MA信号去驱动变频器,上升是时不用模拟信号,下降是用4-20MA信号,不知道行不行,原先用的是气缸结构,经常容易坏,所以想改造一下。

网友B:
你变频器是是台达的是吗?你是想把变频器的频率信号设置为4-20ma ?  4-20ma的信号取决与张力器? 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不是很稳定,因为模抑电流信号不是很稳定,<主要来自与变频器周围的干扰,>不过你可以在中途加一个滤波环,类似与互感器的那种.<样式, 功能完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不行,因为张力仪4-20ma的信号是变化很快的,变频器可能还没反映过来,<加减速时间>速度还没跟上,信号已经转换了.主要看你的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