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保持

楼主(2008-04-17):
系统现在做了一个系统,要求具有掉电保持功能,比如说机械手吧,夹住物体了,突然系统断电了,请问用什么方法比较容易实现,断电后让机械手保持夹紧功能?

网友A:
PLC中可以设定掉电保持区域。

但是请注意,所有的PLC中掉电保持指的是PLC由Run状态进入Stop状态,绝不是指停电了还保持着,不要因此误解了。

网友B:
三菱的PLC有停电可以保持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