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7):
更换PLC锂电后怎么程序有变,机器运行不正常。
各位高手帮帮小弟的忙,多谢了。

网友A:
看来之前你的PLC里面有数据在停电保持区域,你更换电池的过程中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B:
更换电池时可能时间比较长,一般要在5分钟内换好;
还有你换的电池是不是与原来的电压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