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7):
设备:
一个电控自动文件柜,壳体上柜门位置固定,柜内安装数个隔板,壳体上有上下两个按钮,通过电机拖动隔板,将用户所需的隔板运转到柜门的位置上。另有一台上位机,用户可在界面中输入所需隔板的编号,设备即可将对应隔板运转到柜门位置。
小弟将PLC中的控制程序下载出来,但小弟实在是水平太低,看了很久也不明白程序中所用语句的意思,现将其程序以STL语句形式粘贴上来,希望有高手能给这段程序加个比较详细且通俗易懂的注释,以期能够了解这段程序所实现的详细的控制过程。不胜感激!

所用PLC:西门子S7-200 CPU222

与上位机的连接方式:通过安装在上位机内的板卡 CPM51 连接到PLC

程序(STL格式):

程序块1:MAIN(OB1)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N    M1.0
CALL   SBR0, 12, VD0, VD4, VD10, M1.4, M1.5
Network 2
LDN    M1.0
CALL   SBR1
程序块2:judge(SBR0)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D=   LD20, +0
R      L40.0, 1
R      L40.1, 1
R      L40.2, 1
R      L40.3, 1
R      L16.0, 1
R      L16.1, 1
Network 2
LDN    M1.0
LPS
MOVD   LD0, LD24
AENO
SRD    LD24, 1
AENO
MOVD   LD24, LD28
-D     LD0, LD28
LRD
MOVD   LD0, LD32
AENO
+D     +1, LD32
AENO
MOVD   +0, LD12
LPP
AD>=   LD4, LD32
CRET
Network 3
LDN    M1.0
LPS
MOVD   LD4, LD20
-D     LD8, LD20
AD=    LD20, +0
CRET
LRD
AD>=   LD20, +0
AD<=   LD20, LD24
=      L40.0
LRD
AD<=   LD20, +0
AD<=   LD20, LD28
=      L40.1
LRD
AD>=   LD20, +0
AN     L40.0
=      L40.2
LRD
AD<=   LD20, +0
AN     L40.1
=      L40.3
LRD
LD     L40.0
O      L40.1
ALD
LPS
S      L16.0, 1
MOVD   LD4, LD36
-D     +1, LD36
AD<=   LD36, +0
+D     LD0, LD36
LPP
R      L16.1, 1
LRD
LD     L40.2
O      L40.3
ALD
LPS
R      L16.0, 1
MOVD   LD4, LD36
+D     +1, LD36
AD>=   LD36, LD32
+D     LD0, LD36
LPP
S      L16.1, 1
LPP
MOVD   LD36, LD12
程序块3:rotate(SBR1)
TITLE=
Network 1
LD     I0.0
EU
=      M3.0
Network 2
LD     M0.1
MOVD   +0, VD0
Network 3
LD     M0.0
LDD<=  VD0, +0
OD>=   VD0, +11
ALD
=      M2.0
Network 4
LDN    Q0.1
A      Q0.0
A      M3.0
LD     Q0.1
A      M3.0
LD     M6.0
CTUD   C1, +0
Network 5
LD     SM0.0
LPS
AW<=   C1, +0
MOVW   +12, C1
LRD
LDW>=  C1, +13
LD     I0.2
A      M7.0
OLD
ALD
MOVW   +1, C1
LPP
MOVW   C1, VW6
Network 6
LD     SM0.0
AD=    VD0, VD4
=      M3.1
Network 7
LD     M3.0
A      M3.1
=      M3.5
Network 8
LD     SM0.0
LD     I0.5
O      I0.6
ALD
S      M0.1, 1
S      M0.0, 1
Network 9
LD     I0.1
A      SM0.0
LDN    M2.0
AN     M0.0
LD     M1.5
A      M11.0
AN     M3.1
LD     Q0.1
O      M10.1
AN     M3.5
OLD
ALD
LD     M0.1
LD     I0.5
A      I0.0
LD     Q0.1
O      M10.1
AN     M3.0
OLD
ALD
OLD
ALD
=      Q0.1
S      M10.1, 1
Network 10
LD     I0.1
A      SM0.0
LDN    M2.0
AN     M0.0
LD     M1.4
O      M1.5
A      M11.0
AN     M3.1
LD     Q0.0
O      M10.0
AN     M3.5
OLD
ALD
LD     M0.1
LD     Q0.0
O      M10.0
AN     M3.0
O      I0.5
O      I0.6
ALD
OLD
LD     M11.4
AN     I0.2
OLD
ALD
=      Q0.0
S      M10.0, 1
Network 11
LD     SM0.0
LDN    M0.0
O      M0.1
LD     M3.5
O      M3.0
ALD
LD     M0.0
A      I0.2
OLD
ALD
R      M10.0, 1
R      M10.1, 1
Network 12
LD     SM0.0
LPS
LD     M11.7
LD     M12.0
A      I0.4
OLD
ALD
A      I0.1
=      Q0.3
LRD
LD     M11.6
LD     M12.0
A      I0.3
OLD
ALD
A      I0.1
=      Q0.2
LPP
LPS
A      M0.1
A      M3.0
R      M0.0, 1
LPP
A      I0.1
=      Q0.4
Network 13
LD     M0.1
A      M3.0
R      M0.1, 1
Network 14
LD     Q0.0
=      M13.0
Network 15
LDN    Q0.1
A      Q0.0
=      Q0.5
一日未曾懈怠
一事未曾成功
 苦海无涯
 苦尽甘来

网友A:
这程序上帝估计也看不懂。不带注释的程序我从来不看,比杀死人都难受。。。

楼主:
如果将上面STL格式转换回梯形图呢?原本是梯形图的,只是梯形图我不晓得怎么才能发上来。还是跪求高手们帮帮忙吧,谢谢了!
一日未曾懈怠
一事未曾成功
 苦海无涯
 苦尽甘来

网友A:
转成梯形图也一样,谁知道那些变量定义的是什么,输入输出是什么??

网友B:
鬼画符!这样的程序估计谁都看不懂,你应该有符号表的,一起贴上来估计还能看懂!

网友C:
把梯形图贴上来,另外就是控制接线图,估计就有人帮你了,否则,神仙都看不懂。

网友D:
最好将PLC程序和上位机程序及IO点的图纸或功能说明一起打包发上来,才好帮你看。
最少也要有IO点的功能说明 。
看程序要根据工艺来看,只有程序没有什么用处的。

网友E:
没I/O功能的说明很难看懂!

网友F:
你先把程序里面那些地址找出来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根据它的控制原理和要求好好想一下
你可以在S-200程序里转化
下本手册看一下了
很多的
不行了在和我联系了lenglin0311@163.com

网友G(2008-06-01):
哈哈  写程序加注释 是 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