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组态缺陷

楼主(2008-04-18):
我公司PSAPSA—CO2运行将近半年,但一直发现一个问题:
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操作站运行速度越来越慢,内存占用不断上升,直至系统死机。重启后正常,
重复如此。

经多次排查,发现是流程图显示各塔实时运行状态的中文变量,如“顺放”“逆放”等信息,消耗内存(可能不会释放内存)造成。我们使用的DCS为浙江中控的JX-300XP。

编程中采用在JX-300XP系统中采用的是SCX语言(一种类C)语言。

如何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呢?

网友A:
可能是电脑中毒了吧,JX300的系统一般不会很大.

楼主:
排查电脑中毒,因为将上述组态的内容删除后,系统运行速度正常了!

网友B:
检查一下程序,是否在“顺放”“逆放"那几步有问题,一般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是一直有问题而且一到那几步就出现,只能是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