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8):
1、 XLINK灯不亮;
答:造成该故障的原因有二,一为接错双绞线,本收发器和光纤头及指示器同侧的RJ45口接PC机用交叉双绞线,接HUB或SWITCH用平行双绞线;二为通过双绞线所连的电口不是100M速率。

2、 XLINK灯不亮;
答:原因一:光纤线接错,正确接法为TX-RX; 原因二:传输距离太长或中间损耗太大,超过本产品的标称损耗,解决办法为采取办法减小中间损耗或是更换为传输距离更长的收发器;

3、 五灯全亮或指示器正常但无法传输;
答:一般关断电源重启一下即可恢复正常;

4、 光纤正常连接后FXRX灯常亮;
答:引起该故障一般为传输距离太长或中间损耗太大,超过本产品的标称损耗,解决办法为尽量减小中间损耗或是更换为传输距离更长的收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