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8):
最近要做一个课程设计,用学校的s7-200plc控制一个8*8的LED模块显示A~Z 26个英文字母,模块引出16个脚,必需采用扫描显示,即8行逐行点亮,我计算扫完8行的时间不能大于40ms,人眼才不会有闪烁感,则每行的点亮时间小于5ms,就是用8个触点轮流将每一行的共阳端接到高电平,接通时间不大于5ms,用1ms的定时器是否可以实现?手册上说1ms定时器的最小预设值为57ms,是否意味s7-200不能作如此快速的控?恳请高人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Siemens 200PLC的普通接點只能提供不大于15Hz的輸出速度,您這遠遠大于15Hz的頻率即使定時器可以實現也無法輸出。

而200的高速計數明顯不夠哦,如果要這樣玩的話,那么只能加上位控模組。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課程設計不如使用單片機來做了。

楼主:
十分感谢二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