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8):
我在PLC采用间接寻址,需要文本显示器支持变址功能,即间接寻址显示功能,例如:
我要显示(D0+D1)地址的内容,D0为固定的地址,D1随着控制量增长1,3,5,7........
我需要输入到所有寄存器中,且输入的数据不固定,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牌子的文本显示器可以支持这个功能,最好是国产的

网友A(2008-06-26):
用文本显示器做这种功能有点太为难了吧,用功能高一些的触摸屏吧

网友B:
这个应该容易吧  plc里面也可以直接先做出来 再显示呀  都可以 用文本的话现在一般1千左右的触摸屏都有间接寻址功能

网友A:
文本具有间接寻址功能是不有点奢侈啊,文本跟一般的触屏在功能上还是差太多,要不怎么叫文本显示器呢。三楼的仁兄能否告知有什么牌子的哪种型号文本有这功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