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8):
这是simens S7300一段源文件。请各位大侠帮我解释一下,详细点好!劳驾了!这一段时间弄这个是焦头烂额的!
   以前没用过SIMENS的东西,所以不敢断定自己的判断。谢谢各位帮忙了!
FUNCTION "自动控制运行" : VOID
TITLE =
//自动控制运行
VERSION : 0.1
BEGIN
NETWORK
TITLE =
//自动启动
     A(    ;
     O     I      0.0;
     O     "自动运行";
     )     ;
     A     I      0.1;
     A     DB8.DBX    1.2;
     A     DB8.DBX    1.5;
     AN    DB8.DBX    2.2;
     AN    DB8.DBX    2.3;
     AN    DB8.DBX    2.4;
     =     "自动运行";
     R     "界面调试";
NETWORK
TITLE =
     A(    ;
     A     "自动运行";
     FP    DB8.DBX   22.2;
     O     DB8.DBX   22.4;
     )     ;
     AN    T     90;
     A     "自动运行";
     A     DB8.DBX    1.2;
     A     DB8.DBX    1.5;
     =     DB8.DBX   22.4;
NETWORK
TITLE =
//注水
     A     DB8.DBX   22.4;
     A     "自动运行";
     AN    DB8.DBX   22.1;
     =     L      0.0;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7.0;
     A     L      0.0;
     AN    T     90;
     =     DB8.DBX   37.1;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7.2;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7.4;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7.5;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7.6;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7.7;
NETWORK
TITLE =
     A     "自动运行";
     AN    "F3_delay";
     =     DB8.DBX   37.3;
NETWORK
TITLE =
//水位到
     A     "自动运行";
     A     "F1_delay";
     A     "F2_delay";
     A     "F3_delay";
     A     "F5_delay";
     L     S5T#1S;
     SD    T     90;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NETWORK
TITLE =
//自动泵运行停机信号
     A(    ;
     O     T     90;
     O     DB8.DBX   22.1;
     )     ;
     A     "自动运行";
     AN    DB8.DBX    2.2;
     =     DB8.DBX   22.1;
NETWORK
TITLE =
//2温区水泵自动运行信号
     A(    ;
     O     T     17;
     O     DB8.DBX   30.1;
     )     ;
     A     "自动运行";
     A     DB8.DBX   22.1;
     =     L      0.0;
     A     L      0.0;
     L     S5T#5S;
     SD    T     14;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0.1;
NETWORK
TITLE =
//8温区水泵自动运行信号
     A(    ;
     O     T     14;
     O     DB8.DBX   30.7;
     )     ;
     A     "自动运行";
     A     DB8.DBX   22.1;
     =     L      0.0;
     A     L      0.0;
     L     S5T#3M;
     SD    T     15;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0.7;
NETWORK
TITLE =
//3温区水泵自动运行信号
     A(    ;
     O     T     13;
     O     DB8.DBX   30.2;
     )     ;
     A     "自动运行";
     A     DB8.DBX   22.1;
     =     L      0.0;
     A     L      0.0;
     L     S5T#5S;
     SD    T     16;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0.2;
NETWORK
TITLE =
//7温区水泵自动运行信号
     A(    ;
     O     T     16;
     O     DB8.DBX   30.6;
     )     ;
     A     "自动运行";
     A     DB8.DBX   22.1;
     =     L      0.0;
     A     L      0.0;
     L     S5T#3M;
     SD    T     17;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0.6;
NETWORK
TITLE =
//4温区水泵自动运行信号
     A(    ;
     O     T     19;
     O     DB8.DBX   30.3;
     )     ;
     A     "自动运行";
     A     DB8.DBX   22.1;
     =     L      0.0;
     A     L      0.0;
     L     S5T#1M;
     SD    T     18;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0.3;
NETWORK
TITLE =
//5温区水泵自动运行信号
     A(    ;
     O     T     90;
     O     DB8.DBX   30.4;
     )     ;
     A     "自动运行";
     A     DB8.DBX   22.1;
     =     L      0.0;
     A     L      0.0;
     L     S5T#1M;
     SD    T     19;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0.4;
NETWORK
TITLE =
//6温区水泵自动运行信号
     A(    ;
     O     T     18;
     O     DB8.DBX   30.5;
     )     ;
     A     "自动运行";
     A     DB8.DBX   22.1;
     =     L      0.0;
     A     L      0.0;
     L     S5T#1M;
     SD    T     13;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0.5;
NETWORK
TITLE =
//1温区水泵自动运行信号
     A(    ;
     O     T     15;
     O     DB8.DBX   30.0;
     )     ;
     A     "自动运行";
     A     DB8.DBX   22.1;
     =     L      0.0;
     A     L      0.0;
     L     S5T#10S;
     SD    T     11;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0.0;
NETWORK
TITLE =
//9温区水泵自动运行信号
     A(    ;
     O     T     11;
     O     DB8.DBX   31.0;
     )     ;
     A     "自动运行";
     A     DB8.DBX   22.1;
     =     L      0.0;
     A     L      0.0;
     L     S5T#3S;
     SD    T     12;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A     L      0.0;
     BLD   102;
     =     DB8.DBX   31.0;
NETWORK
TITLE =
//10温区水泵自动运行信号
     A(    ;
     O     T     12;
     O     DB8.DBX   31.1;
     )     ;
     A     DB8.DBX   22.1;
     A     "自动运行";
     =     DB8.DBX   31.1;
NETWORK
TITLE =
//4,5,6温度到
     A(    ;
     AN    DB8.DBX   38.0;
     AN    DB8.DBX   38.2;
     AN    DB8.DBX   38.4;
     O     DB8.DBX   21.7;
     )     ;
     A     "自动运行";
     =     DB8.DBX   21.7;
NETWORK
TITLE =
     A     "自动运行";
     A     "All_bump_on";
     A     DB8.DBX   21.7;
     FP    DB8.DBX   22.5;
     =     DB8.DBX   22.6;
NETWORK
TITLE =
     A     DB8.DBX   22.6;
     L     S5T#5S;
     SS    T     20;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NETWORK
TITLE =
     A     T     20;
     L     S5T#1M;
     SS    T     21;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NETWORK
TITLE =
     A     T     21;
     L     S5T#1M;
     SS    T     22;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NETWORK
TITLE =
     A     T     22;
     L     S5T#1M;
     SS    T     23;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NETWORK
TITLE =
     A     T     23;
     S     DB8.DBX   22.7;
NETWORK
TITLE =
     AN    "自动运行";
     R     T     20;
     R     T     21;
     R     T     22;
     R     T     23;
     R     DB8.DBX   22.7;
END_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