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8):
我是刚接触PLC,有很多东西不懂,请教一下模块上面那个用小螺丝刀可调的位置,有一周的数字是干什么用的?
  望指教。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刚接触PLC,有很多东西不懂,请教一下模块上面那个用小螺丝刀可调的位置,有一周的数字是干什么用的?
   望指教。谢谢!

一般用於調整模塊地址,或者調整模塊的通道設定。

具體的品牌這個不同,主要是一些日係的產品會用到比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