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怪病

楼主(2008-04-18):
安川616G5变频器怪病:
1.开机过程中,经常报警:“UV1”(直流电压过低)。按RESET或关掉电源,再重送电,又OK了。过一两天,又出现相同的报警。
2.开机过程中,经常报警:“GF”(接地故障)。关掉电源,再重送电,又OK了。过两三天,又出现相同的报警。查了电机及变频器输出U、V、W端与机壳(地线),皆正常。
请教各位大侠:上述故障分别是什么原因?

网友A:
G5的变频器,估计用了不少年头了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就可能是主控板的问题(检测电路)!

网友B(2008-09-28):
开机过程中,经常报警:“UV1”(直流电压过低)。按RESET或关掉电源,再重送电,又OK了。过一两天,又出现相同的报警。
   这一故障以前我们公司也经常发生,在修理中我们发现变频器内的直流接触器有一对常开触点其所接两根线是到驱动板的,其作用是接触器通电吸合后反馈给主控板,如其触点因长期使用后有氧化使接触电阻增大,在变频器运行中有可能给主控制板一个接触器没有吸合的假象,因此接触器就会有一个两次动作,在其动作的间隙直流母线电压就会到其检测值。
   我们的做法是把接触器拆下,将其触点轻轻的打磨一下,然后重新装好。到现在已用满2年了没有发现这一问题。
   当然还有其它很多问题会引起,你可以试一下。
   大家可以多多交流的嘛!

网友C:
我们公司也曾发生象GF这样的故障,也是隔三叉五的出现。我当时发现减速机漏油至电机内误认为是油将其电机内绕组绝缘破坏才出现上述故障,所以更换减速机后试车还是报GF故障,最后更换一新变频器后解决此故障。

网友D(2008-10-28):
我公司有一台G7出现GF。一会好一会不好。更换一新变频器后解决此故障

网友E:
你用的是多大功率,可以和我联系QQ:478765797.

网友F:
我以前经常遇见这样的情况,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接地检测过于灵敏。可以联系:13576362862

网友G:
还好我没选用安川的

网友H:
我们公司都是安川的,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I(2008-12-26):
我以前经常遇见这样的情况,更换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J:
主板问题!总的来说 安川的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多大功率,可以和我联系QQ:478765797.

一般都是22KW.

网友K(2009-02-23):
楼上的仁兄说的对,可能是启动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L(2010-09-24):
可能是预充电接触器有问题,检查预充电接触器控制回路及主回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M(2011-11-16):
安川就是垃圾 这些问题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