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9):
如题,是不是参数没修改好啊,我就修改了第九个电子过电流保护35修改为22,现在风机是运行在45Hz的频率上!!!急啊,因为电机昨天烧了,今天刚修回来的,现在又在急着用的!谢谢各位大哥!!!!!

楼主:
补充一点,45Hz是时候电流现在是15A左右.
怎么还没人回答啊,谢谢各位哥哥了!!!

楼主:
我刚刚发现第80个参数电机容量应把9999修改为11是吧,我刚修改的,不过知道发热量会不会少一点!!

楼主:
怎么都没人理我的啊

网友A:
11kW的风机,15A电流不大呀,怎么会发热?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B(2008-06-06):
肯定是参数设定不合适

楼主(2008-10-11):
可参数都是出厂设置的,这说明原来默认的参数也不一定适合
最近我把一个参数调整了,就是把PWM载波频率从2KHZ调到4KHZ,电机发热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从原来的70摄氏度降到了50度,电机的振动也小了好多,风机11KW在50HZ运转下电流为16A左右,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C:
恭喜你.如果用风机专用变频效果可能会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如果用风机专用变频效果可能会好些.

F740本来就是三菱风机水泵专用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