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9):
朋友在变电所工作,由于线路检查外线需要调整,一位施工技师打电话告诉他,让他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的相序,

我就不明白使用万用表怎么能检查相序那?所以发个帖子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可测相序的万用表

楼主:
他们不会配备这种高级的万用表的,楼上的朋友你好,你说的这种可测量相序的万用表是什么型号那?谢谢

网友B:
暂时还没用过可测相续的万用表

网友A:
你在百度上搜一下可测相序的万用表,多得很呢。

网友C:
用普通万用表完全能测量出电压互感器的相序,使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先测每个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的电压数值,并作好纪录;再将两个电压互感器二次串联连接,再次测量这两个互感器的两端电压,如果电压等于这两个电压之和,那么这两个互感器是头尾、头尾相连;如果电压等于这两个电压之差,那么这两个互感器是头尾、尾头相连。操作时一定要仔细并防止触电!

楼主:
谢谢!!!,你说电压互感器头尾相接就是相邻相序?比如:A-B相,那A-C相如何测量那?

网友D:
一般的万用表的确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E:
很复杂,没有试过

网友C(2008-05-27):
单个电压互感器用万用表测量相序法:电压互感器实际是一个降压变压器,有初级线圈和二次线圈,如果你将一次和二次线圈相连,就构成了一个类似于自藕变压器,你在一次侧通入电压可用低电压交流或干电池,把表接在两头看电压有什么变化,就可判断出来。

网友F:
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分别测量系统侧和站内的电压互感器的a-a,b-b,c-c应为0伏如有电压则相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