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9):
如何让光栅尺信号输入单片机进而输出脉冲信号控制司报电机?

网友A:
use a/d,d/a

楼主:
有谁有关于用51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及硬件电路资料,我想学学,请大师帮帮我,rensheng9988@126.com

网友B:
我也有磁尺SR1711.
机器上换下来的

网友C:
没必要用A/D转换吧!光栅尺出来的不就是方波信号吗,把信号调整到单片机能识别的电压范围就可以了!
磁尺没用过!

网友D(2010-03-26):
光栅尺可以输出差分脉冲信号和模拟量信号

网友E:
用 MHM-02B  TTL 转 PLC ,光栅尺信号转为PLC 信号就可以了。

MHM-02A/B 高速光电耦合器 高速光栅隔离器
MHM-02A  PLC 转 PLC
MHM-02B  TTL 转 PLC
MHM-02AT PLC 转 TTL
MHM-02BT TTL 转 T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