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9):
三菱工程师你们好:我要用FX2N-32MR和1PG控制无反馈的四通驱动器和步进电机,在FX系列特殊功能摸块的用户手册中,在说明用DOG返回愿点当中,伺服放大器在伺服电机每转一圈发出一个0点PG0信号,但在控制步进电机中,驱动器无反馈,我们此时如何得到一个PG0信号,让步进电机低速回零点呢?
在FX特殊功能模块的用户手册中,在1PG的外部连接例子中,X6的连线被定义为原点位置(是传感器的信号么?),但在程序当中X6被定义为原点返回开始(是按钮指令么?),请工程师能予以解答,也请看过本书的高手和大侠门给予解答和帮助,在此先谢过

网友A:
用步进时可以用外部的传感器信号为零点
手册9.2节有接线图

例子中的X6是启动原点返回开始的信号,应该是按钮

楼主:
谢谢付工:我应该这样理解么,在经过DOG后降速爬行,遇到原点信号立即停止,对么?
我正在做此系统,不知道你们在山西太原市有点么?我想先做一下预算,能给我发一份PLC和
各种摸块和你们有的产品的报价单么?谢谢。。。。。。
sjm_1976@163.com

网友A:
把BFM12设成1,因为你是用外部0点信号,BFM12设成大于1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BFM3的B13设为0时
碰到DOG开关,马达开始减速,并且接收到第一个0点信号,马达立即停止
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开始回归的速度要比较低

BFM3的B13设为1时,是在碰到DOG后,开始减速,但在经过DOG信号后才开始记0点信号到达BFM12的设定值后停止。

我们目前在山西还没有点,价格可以问当地的代理商

楼主:
谢谢付工:您解释的很详细,我明白了。我还要请教一下:步进电机在低速时会产生噪音和震动,除了调节速度避开公震外,还有更好的方法么?
 目前国内比较好的步进电机是谁家的,什么牌的?能否给建议?谢谢。。。。

网友A:
步进的没怎么用过
问下你们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