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0):
logo!230R长期未用,开机后只显示No Program,不工作.是什么情况?

楼主:
logo!密码丢了怎么办?

网友A:
没办法,只好重新编程

网友B:
LOGO长期不用 程序会掉,你这个是没有程序的状况。重新写一个程序吧,如果长期不用,别忘了偶尔给他送一下电(充电),以保持程序存储。

网友C:
重新写个程序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