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0):
有人能做到吗?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把时间继电器线圈串进延时断开接点,然后灯泡串入常开点

楼主:
我试过了,可是,那继电器会不停地跳,根本不受时间的控制,

网友A:
还真没注意过,按道理是可以的

网友B:
干吗要用一个呢,用两个不就没有问题了吗

网友C:
没啥意义。

网友D:
完全可以,就看你选用什么型号和功能的时间继电器了,还可以控制亮或灭的时间长短.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F:
用一个日光灯的启动器就可以完成该电路功能,没必要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G:
可以控制的,我已经试过了。我现在的使用的稳压源,就是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灯泡的点亮时间的长短了,但我用的时间继电器是个模块的。

网友H(2008-05-30):
当然可以了,看你用什么样的时间继电器了,我有见过双时间的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