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1):
问题1:安装授权wincc server,wincc rc 64k powertags后,C盘目录下AX NF ZZ是一个空白文件夹,正常么?

问题2:安装wincc,打开SIMATIC WinCC Explorer,点“新建”“单用户项目”确定后,创建项目名,确定后出现“0x80046127:(null)”的HResult Error,“不能创建项目”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问题1:正常. 检查你的文件查看属性,估计你没有查看权限,最好用SIEMENS专用的授权查看软件,我个人喜欢2.2版本的软件

问题2:建议你重新安装软件,一定要仔细看每一步要求,我个人喜欢在系统重装后第一个安装WINCC,效果很好,一次成功,不建议你安装WINDOWS的所有补丁,因为WINCC会调用远程等,会被屏蔽掉,哦,记得关闭所有杀毒软件和防火墙  yjrcz@citit.net

网友B:
我安装了好多天也没有装上,首先数据库就没有安装上去,很郁闷,本人很赞同“问题1:正常. 检查你的文件查看属性,估计你没有查看权限,最好用SIEMENS专用的授权查看软件,我个人喜欢2.2版本的软件

问题2:建议你重新安装软件,一定要仔细看每一步要求,我个人喜欢在系统重装后第一个安装WINCC,效果很好,一次成功,不建议你安装WINDOWS的所有补丁,因为WINCC会调用远程等,会被屏蔽掉,哦,记得关闭所有杀毒软件和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