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1):
小弟PLC编程只会皮毛,最近碰到一个要用模拟量输出0-10V电压的操作,因为以前都是用继电器输出了,没有碰到过模拟量输出的,所以无从下手编写程序和链接电路,还请哪位高手指教一下(最好清楚点,小弟愚笨),不胜感激!
我知道的内容是
PLC可以电压输出也可以电流输出
电压输出的可以选择电压的范围
CP1H-XA40DR-A是4点模拟量输入,2点模拟量输出
问题::::::::
如果我没有模拟量输入的话,可不可以模拟量输出
若果我连接的是DC24V的话,可否能够实现0-10V的输出
因为只有两个模拟输出点,我可不可以不同的时间,用一个输出点输出不同的电压
会的不难,难得不会,如果我问的有点小儿科,请不要见怪

网友A:
没有输入 可以直接输出
是输出电压还是电流这是在编程时任意选择的
不同时间当然可以输出不同的模拟量数值

网友B(2020-01-07):
看了楼主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啊

网友C:
如果我没有模拟量输入的话,可不可以模拟量输出                                      可以,IN/OUT分开的。
若果我连接的是DC24V的话,可否能够实现0-10V的输出                                   可以。
因为只有两个模拟输出点,我可不可以不同的时间,用一个输出点输出不同的电压                      可以,给定寄存器值就电压,编程实现。
会的不难,难得不会,如果我问的有点小儿科,请不要见怪                                   自己看手册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