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1):
S7-300PLC被控,只有通过触摸屏输入提供的一组数字才能运行,求教!酬!!!

网友A:
说详细点

网友B:
是被锁定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S7-300PLC被控,只有通过触摸屏输入提供的一组数字才能运行,求教!酬!!!

程序里做了判断,数据不对停止CPU运行,没加密的话可以把程序调出来查查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S7-300PLC被控,只有通过触摸屏输入提供的一组数字才能运行,求教!酬!!!

程序里做了判断,数据不对停止CPU运行,没加密的话可以把程序调出来查查看。

"停止PLC运行" 恐怕在300系列中也就除了高端的317,318,319可以做吧,而且需要其他西门子PLC对其发出远程运行,停止指令才可以实现。

而楼主所述应该是PLC出于Run状态,只是没有动作而已了。

一些设备厂商会预防用户自己修改相关参数,会设置启动密码,一般用户会得到启动密码,否则如何验收?

而一些用户在验收完毕后恶意拖欠货款,因此请楼主先去联系生产厂商为妙。

如果PLC是MMC卡,那么目前300系列可以破密,但是要慎重,否则恐怕损失更大,如果是早期的使用EEPROM的,那么如果有人告诉您可以破密,恐怕您要被忽悠了……

网友E:
楼上的朋友你太强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PLC是MMC卡,那么目前300系列可以破密,但是要慎重,否则恐怕损失更大,如果是早期的使用EEPROM的,那么如果有人告诉您可以破密,恐怕您要被忽悠了……

这话正解。

网友F:
欠债还钱,惊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