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2):
请教高手,远程站有时报故障,一般什么原因。如何让从站出故障时,CPU主站正常运行。OB如何用用编程吗。

网友A:
在PLC程序中, 加入OB86(机架故障组织块), 并将该OB86下载到CPU中. 如果发生了远程I/O从站或者扩展机架的通讯故障, 就会调用OB86进行读取错误信息. 有时侯, 也有可能需要OB82和OB122. 我通常将这三个OB下载到CPU中. 发生从站出故障时,CPU主站正常运行。

网友A:
远程从站报故障的可能原因:

1. DP总线的信号衰减太多, 不妨加个RS485中继器, 或者把波特率降个档次.

2. DP总线的信号电缆离大电感设备(如大电机)的动力电缆太近.

3. DP总线的信号电缆在室外部分, 没有防雷与避雷措施.

4. 远程I/0从站的24VDC电源供电不稳定.

5. DP总线的两芯线在DP插头内, 连接牢固, 并且屏蔽层紧紧地压在金属片上.

6. DP总线的数据流负荷太重. 比如说, 一条DP总线上MasterDrive传动装置不宜超过30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