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吸盘退磁

楼主(2008-04-22):
电磁吸盘如何退磁,我不是很清楚,请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有一种设备可以充磁,不知道有没消磁的

网友B:
让电源反相一下后马上断电,磨床上的退磁就是这样的

网友C:
让电源反相一下后马上断电,磨床上的退磁就是这样的    加上串联电阻减小电流

楼主(2008-05-27):
谢谢大家,我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