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2):
我想用昆仑的组态软件,和CP1H进行组态。由于PLC用的是485选件板,所以工控机和PLC之间用了一个232/485转换器。
现在问题是通讯一直没有反映阿,接线也是按照用户手册接的,波特率,数据为,停止位和奇偶校验(9600,7,2,偶),都是和plc默认的一样。
肯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个有源RS232/RS485模块(有通讯指示灯的)
1、先判断通讯灯是否在闪
2、是不是只有发送灯在闪

楼主:
谢谢二楼!
哦,我找到原因了,原来在CP1H的485选件板的后面有一组拨码开关,用来设置2线制和4线制通信的,我把它设置好后,通讯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