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小故障

楼主(2008-04-22):
我厂里一个小日本三零PLC电路,由于光电开关着了火,坏了,换上新的后,发现没反应,查光电开关发现相关的线头没有电压,现在这台机器只能用手动,不能用自动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PLC坏了?

网友A:
如果手动是通过PLC控制的,那么可以说明PLC没坏
最少是没有全坏

楼主:
手动是通过PLC控制的,可以用手动。可是那两个光电开头的引线在电路上被安的错综复杂,很难看清是从哪里来的,请问高手们,这个机器要怎么修才好呢?

网友B:
先把线路搞清楚了,再去分析下程序

网友C:
查清这个光电开关的型号!再查这个光电开关对应的PLC输入口,废弃原来到光电开关的线,另放线到电光开关!

网友D:
什么型号的?
可能PLC的输入点有烧毁的,导致不能进入自动状态;

网友E:
分2步
1.查plc的输入输出是否损坏(最好全查),
2.光电开关检查,保证信号到位
以上一般电工就可检查,如plc有损坏求助专业人员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这台机器现在用手动,产量却不比自动慢,领导只要结果,对自动手动并不感兴趣,它的配电箱在一个角里,动起来十分麻烦,看来我对编程这块儿知之甚少,唉

网友F:
其实PLC内部一班不会出问题,你找到你们那台机器地PLC点接线图查哈对应地回路,就是采集信号地东东,和传输信号地东东,还有接受信号地东东应该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