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控制

楼主(2008-04-22):
我用GX8.0仿真顺序控制程序,状态继电器不按步走,状态继电器不自动复位,一直保持。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不甚感激!

网友A:
可能是你程序问题
用过最简单的程序先试下,看能不能通过,这样容易查找问题

网友B:
写出程序来呀!

网友C:
就两个输出,你要达到什么效果?

楼主:
电机正反转信号的控制,但是没有传感器,而是通过定时来控制,主要的问题是状态继电器不能实现顺序动作,后一个有效的同时,前一个不复位。

网友D:
该了该,不是太明白你的用意!你看看吧!有问题写详细点,发我油箱:room_20@163.com

网友D:
你看看,是要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