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三菱PLC

楼主(2008-04-22):
各位兄弟姐妹!
  我是新来的菜鸟,从事设备维修行业多年;最近发现公司买的日本80年代的电器部分已经瘫痪;需要给予更换,我计划用三菱的PLC和三菱人机或Proface人机;请问各位有相应的软件或资料;如给小第一份,感激不禁.同时本人也有部分资料,可以提供大家共同学习!
 联系邮件:qevhixa@163.com    QQ:307277369

网友A:
用三菱的吧,三菱的比较全
PLC、触摸屏、伺服、变频器都有

网友B:
可到三菱的网站上选型;

网友C:
具体需要什么资料

楼主:
各位兄弟姐妹!
 不好意思,在补充一下.这里用的Proface人机和FX的PLC较多.领导的意思是将其该为相同的电气元件.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程序修改我没有问题,但是重新写程序,还在叫短的时间调试的话还是有难度的.请高手指点;
 各位高手有没有得力的软件和资料.先谢谢了.
    联系邮件:qevhixa@163.com    QQ:307277369

网友A:
三菱有软件可以将Proface的程序转换成三菱的
应该是基本上能转换过来的,转换后再修改下就方便了

即使没有转换的,触摸屏算是相通的,会一种再用其它的也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