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08-04-22):
S7-200输入端接受的最低电压是多少?编码器15V的脉冲信号能否接受到?

网友A:
呵呵,您应该可以看看选型手册,对于数字量模组来说,接受极限也只是30V而已,15V怎么会接受不到,但是需要考虑脉冲信号的类型以及频率。

网友B:
输入标准的信号是DC24V;

网友B:
DC15V的信号可能PLC不能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