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2):
用循环指令编写一段输出控制程序,假设有8个指示灯,从左到右以0.5秒的速度依次点亮,保持任一时刻只有一个指示灯亮,到达最右端后,再从左到右依次电亮,每按动一次启动按钮,循环显示20次.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
可以用移位指令去做
你可以看下三菱手册中移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