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08-04-22):
三菱PLC全系列中文仿真软件密码是怎么设置的啊 谢谢

网友A:
不是仿真软件
实在编程软件中选择 在线  登录关键字 设定8位密码

网友B:
密码是设在PLC内的,仿真软件不能设;

网友C:
三菱PLC的密码保存在PLC内,仿真软件不需要密码,如果PLC设置了密码,在用编译软件上传下载程序时才需要密码校验。三菱PLC的密码校验是从PLC内读出密码然后PC机进行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