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2):
我的电脑没有com口!我买了一根贝尔金的usb转com口的线型号是f5u109!编程用的电缆也是新买的!一开始每次点软件上的读取plc就显示串口不对!然后本人把串口改成com1后一点连接或只读取,电脑就死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每次都这样!本人新手希望各位大侠指导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USB转换线有好多厂家在做
质量也有好有坏
装好驱动后到设备管理器中查看转换后是COM几
然后在编程软件中的通讯设置中设置选择与其一致的口

最好是用PCMCIA转串口的,这个要好些

楼主:
那就是我串口的问题是这样么?怎么再编程软件把串口改了??麻烦告诉我一下~3Q!!

楼主:
把com口改成一致的,一连接还是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