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2):
我是公司仪表员工,想请教高手 如果想学DCS为什么要先懂化工工艺呢,跟控制现场仪表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作为FA项目工程师,如果脱离了现场工艺,那么就是程序员了,现在程序员可是一大把,而优秀的项目工程师可不多哦。

楼主:
我还是不怎么明白DCS只要负责控制现场仪表就可以了,比如是调节阀的开,。系统的连锁要求等 应该是工厂方提供信息吧 ,对化工工艺要求懂?
我们厂是生产尿素,有浙大中控和和利时的DCS系统。

网友B:
DCS只懂仪表的控制那只是简单的控制,如果不了解工艺流程,再控制中出现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就不知道从哪个方面去解决,现在及懂工艺又懂控制的人很少,我是学工艺的,想学一点控制的,对于简单的DCS控制可以操作,但是复杂的控制过程就不了解了!

网友C:
我感觉DCS 和工艺 两个都不简单啊!!!!!

网友D(2008-05-23):
应用的领域比较多
必须要了解其背景知识的,不然怎么设计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