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3):
我的GP是2301 PLC为三菱Q系列  把GP画面下载后再重新上传显示内部数据模块空,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下载后在GP2301上有没有显示出画面?

楼主:
出现画面也能使用,就是反应慢,而且多了一行英文  翻译成中文就是内部数据模块为空。

网友B:
GP左下方显示错误英文,代码是多少?

楼主:
没有错误代码   我也查看说明书了  里面没有这个故障显示及排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