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3):
不同的数控机床根据功能的多少、数控装置的复杂程度、编程是否简便直观等不同要求而规定了不同的程序段格式。如果输入程序的格式不符合规定,数控装置就会报警出错。常见的程序段格式有固定顺序式、带分隔符TAB的固定顺序式和字地址格式三种。

早期由于数控装置简单,规定了一种称之为固定顺序的程序段格式,例如:
以这种格式编制的程序,各字均无地址码,字的顺序即为地址的顺序,各字的顺序及字符行数是固定的(不管某一字的需要与否),即使与上一段相比某些字没有改变,也要重写而不能略去。一个字的有效位数较少时,要在前面用“0”补足规定的位数。所以各程序段所占穿孔带的长度为一定。这种格式的控制系统简单,但编程不直观,穿孔带较长,应用较少。

后来又产生了一种具有分隔符号TAB的固定顺序段格式。其基本形式与上述格式相同,只是各字间用分隔符号隔开,以表示地址的顺序。如上例可写成:
由于有分隔符号,不需要的字或与上程序段相同的字可以省略,但必须保留相应的分隔符号( 即各程序段的分隔符号数目相等) 。此种格式比前一种格式好,常用于功能不多的数控装置,如线切割机床和某些数控铣床等。我国数控线切割机床采用的“ 3B ”或“ 4B ”格式指令就是典型的带分隔符号的固定顺序格式。其 3B 格式的一般表示为:

B X B Y B J G Z
其具体意义如下:
目前使用最多的则是字地址程序段格式(也称为使用地址符的可变程序段格式)。以这种格式表示的程序段,每一个字之前都标有地址码用以识别地址,即如前述的由字母和数据组成的各种功能字,因此对不需要的字或与上一程序段相同的字都可省略。一个程序段内的各字也可以不按顺序(但为了编程方便,常按一定的顺序)排列。采用这种格式虽然增加了地址读入电路,但编程直观灵活,便于检查,可缩短穿孔带,广泛用于车、铣等数控机床。

对于字地址格式的程序段常常可以用一般形式来表示。如:

               N134 G01X — 32000Y + 47000F1020S1250 T16 M06                 (1—1)

若将式(1—1)写成一般形式,则为:

                      N3G2X ± 23Y ± 23F4S4T2M2                                                        (1—2 )

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