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3):
我是永宏PLC初学者,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我这边有台电焊机,它支持外部模拟量(0~5V)输入调节电流,但是非直线型的,对应关系表如下:
Set value control voltage(u/v) Output  current(I/A)
  1.2                                 30
   1.4                                 35
   1.6                                 45
   1.8                                 55
   2.0                                 70
   2.2                                 80
   2.4                                 95
   2.6                                 110
   2.8                                 125
   3.0                                 143
   3.2                                 165
   3.4                                 180
   3.6                                 202
   3.8                                 228
   4.0                                 247
   4.2                                 284
   4.4                                 305
   4.6                                 337
   4.8                                 350
   5.0                                 350

请问程式该如何写?
另请问该选择什么模量模块比较合适(需两路)?14位元与12位元有什么区别?扩展板与扩展模块怎么差价那么大,那个比较好(别回答我贵的就是好啊?!呵呵)?

网友A:
用ADCNV指令编程,选用FBS-2DA模拟量输入模块
14位元与12位元的区别是他们的数字量输入值不同,14位元是-8192~+8191或0~16383,而12位元是-2048~+2047或0~4095,14位元更精确点
至于你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扩展板只是扩展在PLC内部,只是一块板;而扩展模块就相当于扩充一个PLC机子类型的东西吧!(个人看着外观理解的)

网友B:
你的电焊机只支持0~5V所以只能选用FBS-2DA  ,而FBS-B2DA的输出电压是0~10V的,不支持0~5V输出电压。

网友B:
FBS-2DA可支持的信号:双极性:- 10V~ 10V ( -20mA~ 20mA)     -5V~ 5V (- 20mA~ 2 0mA)
单极性:0V~ 10V (0mA~ 2 0mA)     0V~ 5V (0mA~ 1 0 mA)
FBS-B2DA 可支持信号:    0 ~ 10V(电压)    0 ~ +20mA(电流)

网友A:
补充的好!

楼主:
我先试试看,有问题再来请教!
谢谢各位!

楼主(2008-06-25):
大侠们?俺关键是不知道这个曲线怎样写,能精确到什么程度?

网友C:
不是有那么多数据吗。。你这个数据也是测来的吧。。。也是不准的呀。。我看了下数据也没有跳跃的呀。。都是差不多。。你可以用描点法找个各个都差不多的斜率出来

网友D(2011-03-09):
用三角函数自己算出来呀,有些触摸屏好像还会自己帮你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