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3):
请问一下,我安装完RSview se 使用网络版时,总让我输入用户名我密码。可是我当初安装并没有设置这些东西,那位能告诉我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有哪位能告诉我一下,搞好久都没整明白、。

网友A(2008-07-09):
重新安装SE,到最后安装结束前会提示使用用户名密码登陆,不选择然后选下一步,这样就不会提示了。可能当初安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B(2008-08-15):
装SE以前 先要装一个FACTORYTALK这个软件,在装这个软件完了以后会让你选择是单机还是网络的, 到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