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3):
请教大侠们,我用的是三菱PLC中的高数计数器和掉电保持用的寄存器,已经记了几个数了(高数计数器和掉电保持用的寄存器中都有数子),但是和触摸屏相连后为什么高数计数器和掉电保持用的寄存器中的数据都为零了?急需知道,谢谢了!!

网友A:
是触摸屏中显示的为0吗
如果是,但高速计数器和掉电保持寄存器中有数
那有可能是你触摸屏中设置问题

网友B:
高数计数器和掉电保持用的寄存器如果没有复位的话是不会变成0的;
高数计数器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