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3):
数控车床编程实例,工艺分析及数控程序编制

例1  试编制加工图1示零件的零件程序

      毛坯直径为25mm,长度为50mm.

解:1、根据零件图,选用CNC车床加工,用三爪卡盘夹紧工件

   2、先加工R8.5,长22.5的外圆,分粗,精加工三次,

   再加工R2.5逆圆弧,

   最后加工R2.5顺圆弧

  3、程序原点

    选为B点,

    坐标为(X15,Z5)

   4、刀具

   外圆车刀(左偏刀)

   切削用量:S800 -- 粗加工

             S1000 – 精加工、圆弧加工

             F1000 -- 快速定位运动

             F80 -- 直线切削加工

             F40 -- 圆弧加工

5、程序清单如下

 N1  G71     ; mm为单位

 N2  G90   ;绝对方式编程,

 N3  G50  X15  Z5 ;加工起点,距编程原点距离

 N4  G00  X13  Z0.5  F1000  T1  S800;快速接近工件

 N5  G73  D0  3        ;粗加工, 循环3次

 N6  G91              ;改用相对编程

N7  G00 X-1 Z0 F1000 T1 S800;

N8  G01 X0  Z-25.5 F80 T1 S800;

N9  G00 X0  Z25.5  F1000 ;原路退回

N10  G06;循环结束

N11  G73  D0 2 ;精加工,循环两次

N12  G00  X-1  Z0  S1000;吃刀1mm

N13  G01  X0 Z-23  F80 ;

N14  G00  X0.5  Z0  ;避开工件

N15  G00  X0  Z23   ;退回

N16  G06 ;

N17  G90 ;

N18  G00  X8.6  Z-22.4 ;快点定位

N19  G01  X8.5  Z-22.5  F100;靠近加工点

N20  G03  X10  Z-25  R2.5  CCW  F40;逆圆加工

N21  G02  X12.5  Z-27.5  R2.5  CW  F40 ;顺圆加工

N22  G00  X15  Z0 ;退刀

N23  G00  X15  Z5 ;退回程序原点

N24  M05 ;主轴停止

N25  M02 ;程序结束

网友A:
有点象西门子的系统,希望斑竹主明下.

网友B:
楼主用什么数控系统编的程序呀?有G06(不知道是什么指令)、G73、G71,很简单的一个题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