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3):
对于数控车床来说,采用不同的数控系统其编程方法也不尽相同,这里以国内市场上影响力较大的日本发那克公司的FANUC-0系统编程语言为例介绍数控车的加工程序编制。

  FANUC-0系统编程的有关规定和部分指令说明

1)绝对值编程与增量值编程。不用G90和G91指令。绝对值编程时用X-Z-表示X轴与Z轴的坐标值;增量值编程时用U-W-表示X轴和Z轴上的相对移动量。绝对值编程和增量值编程可在零件加工程序中混用。

2)直径与半径编程。X轴方向绝对值编程与增量值编程均采用直径编程。

3)小数点编程。该系统允许使用小数点编程。如X50.0或写成X50.。

4)工件坐标系的设定。该系统用G50指令设定工件坐标系,而不用G92。编程格式为:G50X-Z-。该指令一般作为第一条指令放在整个程序的最前面。

5)刀具补偿功能。具有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功能,其指令为G41,G42,G40。还具有刀具长度补偿功能,其编程格式为:T××××,前两位数字表示刀具位置号,后两位数字表示刀具补偿号。刀具补偿号从01开始,00表示取消刀补。如T0100取消1号刀刀补。

6)固定循环功能。可以用G90、G92、G94代码分别进行外圆切削循环、螺纹切削循环和端面切削循环。

① 外圆车削循环

   编程格式:G90 X(U)-Z(W)-F-;

   如图2-38(a)所示,刀尖从起始点A开始,按矩形循环,最后又回到起始点。图中虚线表示刀具快速移动,实线表示按F指令的工进速度移动。

图2-38(b)所示为车圆锥面循环,起程序段为:G90 X(U)-Z(W)-R-F-;刀尖从起始点A开始按梯形循环,最后又回到起始点。R为圆锥体大小端的半径差值。

图2-38  外圆切削循环

② 螺纹切削循环

编程格式:G92 X(U)-Z(W)-F-;如图2-39(a)所示,刀尖从起始点A开始,按矩形循环。F为工件螺距。

G92 X(U)-Z(W)-R-F-;为车圆锥螺纹的指令。如图2-39(b)所示,刀尖从起始点A开始,按梯形循环。F为工件螺距,R为圆锥螺纹大小端的半径差值。

图2-39  螺纹切削循环

③端面切削循环

编程格式:G94 X(U)-Z(W)-R-F;

图2-40为切削带有锥度的端面循环。刀尖从起始点A开始按1、2、3、4顺序循环,2(F)、3(F)表示F代码指令的工进速度,1(R)、4(R)的虚线表示刀具快速移动。R为锥面的长度。当去掉格式中的R时,即为切削不带锥度的端面循环。

图2-40 车带有锥度的端面循环

网友A:
值得一看,看过留痕

网友B:
认真的看
我很认真的看了两遍,慢慢体会.

网友C:
正要学习编程,想从FANUC开始,多谢。

网友D:
很基础的FANUC 0编程,但挺有用

网友E:
谁知道手动变速主轴经济型数控车床螺纹车削时产生乱牙的原因吗?参数和机械部分都没有问题!

网友F(2008-05-25):
我不知道你的那部数控是默然G99还是G98,如果你是车的英制螺纹的话,那你一定
是车螺纹的程序格式弄错啦,你试著将螺纹的长度Z与螺距I在每句的程序段上都带上,也许不会出现这个问题